[其他芯片] USB转GPIO应用方案

楼主(2025-06-05):
GPIO, IO, USB, gp, pi
沁恒提供的多款USB转接系列芯片均提供GPIO引脚功能,各引脚支持独立的输出输入,GPIO功能的使用需要与计算机端厂商驱动程序和应用软件配合使用。各芯片的默认GPIO引脚状态,可直接查阅芯片技术手册或参考方案中附表。

支持Windows/Linux/Android/macOS等操作系统。
支持全速和480Mbps高速USB接口,高速USB应用控制与响应速度更快,效率更高。
支持USB设备VID/PID/字符串等内容配置。
3、应用框图

4.1 Windows平台GPIO应用演示

串口号:设备管理器中对应目标设备的串口号,通过下拉箭头选择
启动自动打开:开启设备USB插拔检测,成功检测到自动打开设备
引脚名称:选中需要操作的GPIO
IO方向:选中设置GPIO为输出,未选中则设置为输入
读取芯片GPIO配置:获取当前芯片的GPIO使能状态、方向设置、引脚电平状态
设置GPIO电平:配置芯片的已使能且方向为输出的GPIO引脚电平
4.2 Linux平台GPIO应用演示

选项“g”:获取当前芯片的GPIO使能状态、方向设置、引脚电平状态
选项“i”:获取当前芯片的GPIO引脚电平状态

IO方向:IN设置GPIO为输入,OUT则设置为输出
读取GPIO配置:获取当前芯片的GPIO使能状态、方向设置、引脚电平状态
设置GPIO电平:配置芯片的已使能且方向为输出的GPIO引脚电平
4.4 macOS平台GPIO应用演示
串口和设备信息栏
连接/断开设备:自动检测串口设备,对设备进行连接/断开操作
扫描设备:主动搜索串口
引脚名称:选中需要操作的GPIO
IO方向:选中设置GPIO为输出,未选中则设置为输入
读取芯片GPIO配置:获取当前芯片的GPIO使能状态、方向设置、引脚电平状态
设置GPIO电平:配置芯片的已使能且方向为输出的GPIO引脚电平
5、默认GPIO引脚状态表

网友A(2025-07-14):
CH348,楼主讲的很详细了!mark一下

网友B:
这些USB转GPIO芯片看起来很强大,支持多操作系统和高速USB接口。对于项目开发来说,这会是一个很大的优势。

网友C:
这个方案看起来很全面,支持多种操作系统,对于需要进行GPIO控制的项目来说非常实用。

网友D:
这些沁恒的USB转GPIO芯片看起来功能强大,支持多种操作系统,对于嵌入式开发来说是个好消息。

网友E:
这些USB转GPIO芯片看起来功能强大,支持多种操作系统,对于嵌入式系统开发者来说是个好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