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这个光耦为什么不能输出高低电平?

楼主(2025-06-05):
最开头运放输入端是正负10mV的信号,通过两个运放满幅放大后再通过D1将负电压钳位到0V附近,通过示波器观察通道1是和预期的一样只有正电压了。但是通道2一直处于高电平,光耦貌似没起作用。请问这是为什么?电路哪些地方设计不合理?

网友A:
可能的原因:PCB画错了、光耦坏了、焊反了、R12焊成了0欧、PWM_OUT外部强制拉高......
两边都是GND,有必要用光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的原因:PCB画错了、光耦坏了、焊反了、R12焊成了0欧、PWM_OUT外部强制拉高......
两边都是GND,有必要 ...

想把5v转给3v3给单片机,等于是用光耦电平转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把5v转给3v3给单片机,等于是用光耦电平转换了

光耦可省略,可以换成电阻、二极管、三极管、MOS管...
但还是建议把这个问题的原因找到,增加经验。

网友B:
光耦1脚是啥波形?

网友C:
光耦输出端导通后的电流很小,把 R12 换大!
我都用 15K 。

网友D:
运放输出直接两个电阻分一下压,不好么?非得要加点儿东西

网友E:
其中 的 R14什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