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使用STM32的DMA +ADC ,无法清除中断标记,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5-06-05):
第一次使用STM32的DMA +ADC  ,发现无法清除中断标记,是怎么回事?

上图,我帮你see一下。

楼主:


楼主:

怎么没有显示图片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没有显示图片啊

发帖时进入高级模式再把图片直接复制粘贴进去试试:

网友B:
没见程序怎么看呢

楼主:
问题已经搞定了,在ADC设置中,设置成“规则通道上的间断模式”了,修改一下就可以了
感谢各位!!!

网友C:
本来还以为是一直在产生中断,清了马上又产生了

网友D:

怎么不上代码呢?

网友B(2025-09-23):

可能是空闲实践太短,导致连续触发中断,结果看上去像中断没有清除。
实际是第二次中断又来了。你可以发生中断后直接终止采集,处理完后再开启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