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关于MCU低延迟改进的一点经验

楼主(2025-06-05):
MCU的中断延迟可能会因不同的因素而有所不同,例如中断优先级、中断服务例程(ISR)的复杂性和处理器负载。例如在一般情况下,或者说是一般使用环境中,5微秒的延迟大体上是正常的,但这取决于具体情况下的具体使用要求。对于MCU系统低延迟诉求的应用,可以尝试以下方法:
一、 检查相关MCU系统的技术参考手册,了解中断向量表和中断号。这将帮助您找到与HSPI相关的中断向量。
二、在所编辑的代码中,使用Xtensa汇编语言直接修改中断向量表。这将允许您将自定义的ISR函数与HSPI中断向量关联起来。请注意,这种方法可能会影响系统的稳定性和可维护性。
三、在自定义程序内部所用函数中,确保代码尽可能简洁高效,以减少中断处理时间。
四、 如果可能的话,考虑使用中断优先级来降低中断延迟。较高的中断优先级可以确保有关中断或者子程序块更快地被调用。
五、尽可能优化程序中所处理逻辑,以减少执行的指令数量。这可以通过减少条件语句、循环和其他复杂操作来实现。
补充:上面内容为搞软件编程同事分享,非本人观点。坛友若有异议等,可留言,本人会代为转述。

网友A(2025-09-27):
选带硬件加速器的 MCU,如硬件除法器、CRC 模块,减少软件计算耗时;2. 简化中断嵌套,优先处理高优先级任务,避免冗余中断;3. 用 RAM 存储关键代码和数据,替代 Flash,降低读取延迟;4. 优化外设配置,比如选 SPI 高速模式、关闭无用外设时钟。曾靠这些让电机控制响应延迟从 50μs 降至 20μ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