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JLINK调试雅特力AT32F403A的问题无法发现芯片如何解决?

楼主(2025-06-05):
JLINK调试雅特力AT32F403Avc的问题,无法发现芯片(在keil下可以),如何解决?
我把芯片型号切换城STM32F103vc就可以

网友A:
需要安装AT32 PACK文件,
下载地址:https://www.arterytek.com/cn/product/AT32F403A.jsp

网友B:
pack一下就行

网友C:
检查一下硬件连接。

网友D:
更新JLINK驱动到最新版本了没

网友E:
电源供电是否稳定?

网友F:
若芯片进入低功耗模式或SWD调试引脚被复用为GPIO,需通过复位电路或修改引脚配置恢复调试功能。同时,检查是否开启了访问保护,若开启需通过设置寄存器解除保护。

网友F:
检查芯片是否启用了高级访问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