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5x] 求助USB VCP+声卡复合设备例程

楼主(2025-06-05):
在SDK上发现有VCP和USB Audio Speaker的例程,想着如何将这两个单独的功能组合在一起,在网上搜过很多教程,一套搞下来之后,总是只显示一个VCP的设备,不知道有哪位大神能指点一下

在单CDC例程中的现象

在单CDC例程中的现象

自己写的复合设备的现象

自己写的复合设备的现象

发现一个现象就是在先安装了虚拟串口的驱动,再把自己写的复合设备插在电脑上,用USBdeview看到USBClass的值是0x00,但是自己写的是0xEF;还有的就是插在windows10的电脑上,会提示配置描述符无效,但是检查了很多次描述符,也与其他的复合设备例程对比过,实在找不出哪里有问题

网友A:
speaker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eaker是什么意思?

就是USB Audio Speaker,也就是声卡

网友B:
通过复合设备 拼接2个设备的描述符,但是重新分配端点

我也怀疑是端点配置这有问题,插在windows10的电脑上,会提示配置描述符无效,那具体该如何分配呢?

网友C:
VCP是虚拟串口,你是想虚拟声卡?

就是虚拟串口和声卡复合在一起,就是想做到USB一插进电脑,然后电脑显示一个虚拟串口和一个声卡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