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有没有体积小纹波小的12V降压到3.3V的模块?

楼主(2025-06-05):
如题,不知道有没有体积小纹波小的12V降压到3.3V的模块? 之前用的降压方案,板子比较烫。。。。

网友A:
你之前什么方案?
比较烫 要么设计电流冗余不够
要么电感参数不合适

网友B:
电流需求,功率需求,都木有

网友C:
要求纹波小那么就用DCDC+LDO的方案,一般这么大压降再加大电流的一级LDO肯定温升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