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UART电平反转

楼主(2025-06-05):
HC32L186的UART有寄存器配置电平反转么

网友A:
这个应该是不支持的,反转了电平逻辑都反了。

网友B:
直接操作数据反转?

网友C:
华大的mcu应该是没有这个特性的。

网友D(2025-07-10):
HC32L186 的 UART 可通过寄存器配置电平反转,具体还需查看相关数据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