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控制专用MCU] 电机控制器之霍尔接口设计

楼主(2025-06-06):
      我们做电机驱动,有些时候会遇到带传感的无刷电机,那么如果我们使用APM32M3514驱动带传感无刷电机,我们的软硬件该如何设计呢。
      我们先了解一下为什么电机要加上霍尔传感器,我们使用APM32M3514可以通过无感方式(无感FOC或者反电动检测)实现对无刷电机的正反转及调速控制,也可以采用带传感的方式(带传感FOC和带传感方波)驱动无刷电机实现电机的正反转及调速控制。      无位置传感器(无感)的无刷电机在使用上也存在一定的弊端:由于缺少位置传感器,电机启动时无法获取电机当前所处的扇区,因此需要一些获取电机转子位置信息的手段,比如位置锁定、高频注入等可获取位置转子信息。而带位置传感器的无刷电机我们只需给电机霍尔传感器通电即可获取当前电机的转子位置信息,轻松实现上电即可转动。
       电机的相电流和反电动势跟电机的转速有关(其实跟负载也有关系),在低转速、轻负载条件下工作时,转速越低,电机的相电流和反电动势信号越微小,因此无位置传感器的电机控制算法不适合在低转速下运行。安装有位置传感器的电机(一般安装三个霍尔位置传感器120°)可以把电机的电周期分成六个扇区,无论多高多低的转速都可以让电机轻松转起来。
      关于霍尔接口电路,可以参考我这个设计,但是还有一些注意事项:1、hall传感器的供电电压,当我们使用APM32M3514时,由于芯片内部有LDO可输出3.3V,因此要确认一下霍尔传感器是否支持3.3V供电;2、上拉电阻,不同的电压上拉电阻不一样,我们使用APM32M3514时,上拉电阻应选择在2K~5.1K之间;3、霍尔接口应接在APM32M3514的TIM脚上,原因TIMER脚具有输入捕抓功能,可实现快速换向。

网友A:
我这电机驱动短板啊!
今年Q3一定要学习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