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5] 对STM32L562内部闪存进行读写操作

楼主(2025-06-05):
我用stm32L562测试程序,存储8字节的数据到内部flash,用的dual bank mode。
在同一地址再次写入数据时,提示了FLASHIF_WRITING_ERROR错误。
#define DESIGNATED_ADDRESS  0x0803F800
uint32_t value = 50;
uint64_t addr = DESIGNATED_ADDRESS;
void flash()
{
  uint32_t dest = 0;
  if((FLASH_WRITE(addr, &value,2) != 0)) {
    print("Error\n");
  }

  dest = FLASH_READ(addr);
  print("data = %d", dest);
  value++;
}
FLASH_WRITE(uint32_t destination, uint32_t *p_source, uint32_t length)
{
uint32_t status = FLASHIF_OK;
uint32_t i = 0;
HAL_FLASH_Unlock();
__HAL_FLASH_CLEAR_FLAG(FLASH_FLAG_ALL_ERRORS);
/* DataLength must be a multiple of 64 bit */
for (i = 0; (i < length / 2) /*&& (destination <= (USER_FLASH_END_ADDRESS - 8))*/; i++)
{
  if (HAL_FLASH_Program(FLASH_TYPEPROGRAM_DOUBLEWORD, destination, *((uint64_t *)(p_source + 2*i))) == HAL_OK)
  {
   if (*(uint64_t*)destination != *(uint64_t *)(p_source + 2*i))
   {
    /* Flash content doesn't match SRAM content */
    status = FLASHIF_WRITINGCTRL_ERROR;
    break;
   }
   /* Increment FLASH destination address */
   destination += 8;
  }
  else
  {
   /* Error occurred while writing data in Flash memory */
   status = FLASHIF_WRITING_ERROR;
   break;
  }
}
HAL_FLASH_Lock();
return status;
}
uint32_t FLASH_READ(uint32_t address)
{
   return *(uint32_t*)address;
}

网友A:
难道是因为没有擦除而导致的写入后校验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