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CH32H417有TFT控制器,内部共享SRAM却只有512KB,也不够点一个800*600的屏呀.

楼主(2025-06-06):
CH32H417有TFT控制器,内部共享SRAM却只有512KB,也不够点一个800*600的屏呀.

楼主:
是需要外扩一个PSRAM吗?

楼主:
没人有 这个问题么?   ;-)

网友A:
可以选择分批发,比如一个图片的数据分几次发,若是对帧率有要求,可以选择外扩PSRAM

网友B:
写屏的数据又不是存储在RAM中的

网友C:
可以接一个SDRAM做显存

网友D(2025-07-07):
你要写一个sdram不一定要次性刷好啊,可以分几次刷,然后屏整体刷新一次。

网友E:
一次性刷不完可以分几次刷么,然后整体刷新一下屏幕,速度够快即可

网友F:
这个芯片看参数很强呀,什么定价,开始售卖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