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用了硬件CRC模块,速度还是没想象中快

楼主(2025-06-06):
开了AHB硬件加速,但CRC校验还是有点慢,是不是哪里限制住了?

网友A:
开个SysTick测一下循环周期,直接对比。

楼主:
我试过F1的CRC模块,也没多大提升,感觉瓶颈不在这。

网友B:
会不会是读写内存那块拖了速度?

网友C:
你开了AHB预取和Cache没?

网友D:
看下是不是编译器优化级别太低?

网友E:
DMA配合CRC可以试试,我之前这样干的。

网友F:
看CRC寄存器读写时间也挺关键的。

网友G:
是不是传入数据有字节对齐问题?

网友H:
和软件算法对比过没?差距大吗?

网友I:
我这边F4上用硬件CRC挺快的,F1会不会性能差点?

网友J:
也就是省点Flash空间。
F1上的时间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