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RTC秒中断触发不稳定,有时候快有时候慢

楼主(2025-06-06):
用了LSE做时钟源,结果一秒中断飘得挺厉害,怀疑是某步配置漏了。

网友A:
有没有试着输出RTC到GPIO测波形?

网友B:
你LSE晶振是什么型号?有些稳定性堪忧。

楼主:
是不是校准寄存器没设置好?

网友C:
LSE外围电容不对也会影响频率。

网友D:
用了Cube自动生成代码?手动改下看看。

网友E:
跟调试器连着的时候也这样吗?

网友F:
看看是不是RTC中断没及时清?

网友G:
秒中断开多个中断源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H:
L073的RTC我也踩过坑,低温下飘得厉害。

网友I:
建议用内部LSI试试,看是不是晶振问题。

网友J:
RTC的时钟源可能不稳定。

网友K:
晶振未正确启动或负载电容不匹配。

网友L:
RTC中断处理时间过长?

网友M:
电源不稳定可能导致RTC计数器复位或数据丢失。

网友N:
用示波器测量中断触发间隔,看看是否稳定。

网友O:
禁用中断嵌套.

网友P:
RTC预分频器配置错误?

网友Q:
硬件问题?晶振质量差或损坏。?

网友R:
RTC备份寄存器未正确初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