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多通道ADC采样顺序好像乱了,不是配置那样

楼主(2025-06-06):
采样顺序在DMA里读出来跟配置顺序不一致,不知道是哪里被打乱了。

网友A:
最后我干脆用单通道轮流开采了。

网友B:
Cube里的顺序设置不等于DMA顺序哦。

网友C:
你用Scan模式还是循环模式?

楼主:
我一般手动指定通道顺序,再映射到Buffer。

网友D:
DMA通道对不上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E:
中断方式采样试过吗?顺序稳定点。

网友F:
建议加个标志位或者通道号来判断谁是谁。

网友G:
G0这系列DMA映射有点复杂,仔细查下表。

网友H:
是不是采样太快了导致顺序混了?

网友I:
有时候校准没做好也会出问题。

网友J:
Rank值配置错误,会导致数据顺序混乱。

网友K:
DMA缓冲区大小与通道数不匹配,或数据传输地址错误,会导致数据覆盖或错位。

网友L:
触发频率过高?

网友M:
数据左对齐或右对齐配置错误,会导致读取值错位。

网友N:
ADC配置为右对齐。

网友O:
DMA缓冲区长度≥通道数量。检查DMA传输数据宽度是否与ADC数据对齐方式一致。

网友P:
禁用无关外设,排除其他外设对ADC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