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DFU模式下无法识别USB设备,只能刷固件

楼主(2025-06-06):
电脑能刷DFU固件,但设备启动后就是识别不了,HID也没出来。

网友A:
启动后LED亮了没?说明程序没进主循环。

网友B:
刷完固件后USB没初始化对吧?

网友C:
你有做强拉电阻配置吗?

网友D:
DFU引脚配置保持住了没?

楼主:
USB枚举阶段卡住可能是描述符写得不对。

网友E:
有没有试试Win下设备管理器能不能识别?

网友F:
上电顺序会影响USB识别,注意一下。

网友G:
我也遇到过,最后是缺个NVIC_Enable。

网友H:
你用的是HID类还是CDC类设备?

网友I:
DFU模式下正常,说明线没问题。

网友J:
USB接口连接接触不良?

网友K:
电源供电不足或者存在波动?

网友L:
DFU工具版本可能不兼容,建议下载最新版本。

网友M:
卸载驱动程序并重新安装,下载并安装最新驱动程序。

网友N:
固件中USB描述符配置错误,会导致设备无法识别。

网友O:
固件代码中是否正确初始化了USB外设和HID功能,检查是否有相关代码错误或遗漏。

网友P:
若设备已进入Bootloader模式但仍无法识别,可能是设备固件损坏或Bootloader异常,可尝试通过JTAG/SWD接口重新烧录Bootload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