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想用低功耗模式唤醒触摸按键,好像不太灵

楼主(2025-06-06):
进入STOP模式后,想靠电容触摸唤醒,按了反应非常慢或者没反应。

网友A:
试试用低功耗Timer唤醒+采样。

网友B:
STOP模式下IO唤醒确实麻烦点。

网友C:
用EXTI做唤醒源了吗?

网友D:
我是直接用Timer定期唤醒+按键检测。

网友E:
互电容方式好一点,自电容误差大。

楼主:
雨天或手指干燥也会影响识别。

网友F:
校准周期缩短试试,可能更敏感。

网友G:
用CS库了吗?它有一套唤醒方案。

网友H:
如果用IO中断记得配置唤醒引脚。

网友I:
L151进STOP后电容按键会变钝。

网友J:
建议优化PCB布局,减少走线寄生电容。

网友K:
STOP模式下,电源纹波可能影响触摸检测。

网友L:
增加RC滤波电路。

网友M:
STOP模式下时钟源切换可能导致触摸模块无法工作。

网友N:
在电源引脚添加去耦电容。。。

网友O:
用LDO为触摸传感器单独供电。

网友P:
可能是触摸通道初始化不正确。

网友Q:
未使能触摸唤醒中断或中断优先级配置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