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用DMA给SPI发数据,尾巴那几个字节老出错

楼主(2025-06-06):
DM, DMA, pi, spi, ma
数据量大的时候,最后几个字节经常错位,DMA配置不太好找问题。

网友A:
HAL库那套SPI+DMA处理不太稳,我都是改裸寄存器。

网友B:
是不是最后一组数据没对齐?

网友C:
DMA中断处理里有加“传输完成”判断没?

网友D:
尾部容易漏发,一般多加几个空字节。

网友E:
我之前是SPI FIFO溢出导致的。

网友F:
可以试试DMA链式传输。

楼主:
SPI slave端接受不了太快的节奏。

网友G:
用示波器看看有没有时序问题。

网友H:
SPI设置里试过不同数据宽度没?

网友I:
最后一组数据用普通发送确认一下。

网友J:
DMA传输长度配置错误?

网友K:
DMA缓冲区被覆盖?将DMA缓冲区声明为全局变量或静态变量。

网友L:
SPI FIFO未清空?

网友M:
检查DMA缓冲区地址是否对齐。

网友N:
SPI时序与DMA不匹配?

网友O:
可能是因为DMA传输的数据缓冲区未对齐到特定边界,将数据缓冲区声明为对齐变量。

网友P:
DMA传输完成中断可能未正确触发,导致SPI未及时禁用,尾部字节被误读。

网友Q:
这个只能上逻辑分析仪了吧

网友R:
SPI从设备响应延迟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