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串口空闲中断总是触发不了,不知道少了哪一步

楼主(2025-06-06):
HAL库开了空闲中断,发了数据却没有响应,怀疑是不是有特殊设置?

网友A:
401空闲中断其实挺好用的,关键是清标志那一步。

网友B:
记得先清除空闲标志再开中断。

网友C:
NVIC中断优先级别没设置对也会没反应。

网友D:
是不是用了DMA?DMA要额外开空闲中断。

网友E:
用调试模式看看进中断没?

网友F:
USARTx->SR里要读一下再清标志。

网友G:
我之前是忘了加__HAL_UART_CLEAR_FLAG。

楼主:
HAL库的空闲中断封装挺绕的。

网友H:
把中断优先级调高试试。

网友I:
用串口助手反复收几次测试一下。

网友J:
未正确配置中断优先级,或中断优先级冲突,可能导致空闲中断无法触发。

网友K:
DMA配置不正确,如传输方向、数据宽度、缓冲区大小等设置错误,可能影响空闲中断的触发。

网友L:
串口接收引脚是否正确连接?

网友M:
未正确清除空闲中断标志位,可能导致中断无法再次触发。

网友N:
用__HAL_UART_CLEAR_IDLEFLAG(&huartx)清除空闲中断标志位。

网友O:
未在初始化时使能空闲中断?

网友P:
DMA模式选择不合适?若需要连续接收数据,可选择循环模式;若只需接收一次数据,则选择普通模式,并确保在接收完成后重新启动DMA传输。

网友Q:
可能是缓冲区与数据同步问题吧。。。

网友R:
串口配置错误,如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校验位等设置不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