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5] 试图在FLASH上跑代码,但总跳转失败

楼主(2025-06-06):
想从主FLASH跳到副FLASH执行程序,结果总是跑飞,栈啥的都试过了。

网友A:
启动文件加一句SCB->VTOR = xxxx就解决了我这问题。

网友B:
你跳转之前关闭中断了吗?

网友C:
设置SP和PC的时候顺序不能错。

网友D:
vector table地址记得重映射。

网友E:
Flash执行段地址对齐了吗?

网友F:
编译器link file有没有改?

网友G:
中断向量跳过去了但没初始化好。

网友H:
用汇编的LDR指令试一下能不能跳。

楼主:
栈地址指错一位都会挂。

网友I:
U5系列要特别注意TrustZone设置。

网友J:
Flash访问延迟未根据时钟频率正确配置,CPU从Flash读取指令时可能因数据未及时就绪而导致跳转失败。

网友K:
RCC、PWR等外设可能未正确初始化,导致CPU无法正常访问Flash。

网友L:
可能是代码没正确烧录到Flash。

网友M:
检查链接脚本是否正确指定代码段的Flash地址。

网友N:
STM32U5支持TrustZone安全扩展,若代码位于Secure但未正确配置安全属性,或尝试从Non-secure状态访问安全Flash,会导致跳转失败。

网友O:
中断向量表可能未重映射,用SCB->VTOR寄存器重映射向量表。

网友P:
检查安全配置是否允许跨安全域访问。

网友Q:
代码未对齐到Flash页边界?

网友R:
编译选项未启用优化,可能导致代码生成效率低下,影响Flash读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