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0] 模拟I2C连EEPROM,低速下竟然更稳定?

楼主(2025-06-06):
换成400K后反而读写失败了,回到100K就没问题,有点反直觉。

网友A:
速度提上去稳定性确实会掉。

网友B:
是不是上拉电阻太大了?

网友C:
有些EEPROM真的吃不消400K。

网友D:
用逻辑分析仪看看ACK有没有问题。

网友E:
我用C0系列也是100K最稳。

网友F:
软件I2C delay调一下就稳了。

网友G:
板子走线长的话建议慢速。

网友H:
你是3.3V供电还是5V?

网友I:
EEPROM有的上电初始化比较慢。

楼主:
我干脆给它加个初始化等待。

网友J:
如果应用对速度要求不高,可以降低I2C速度,以确保通信稳定性。

网友K:
在EEPROM写入或读取操作后,添加足够的延时,确保EEPROM有足够的时间处理数据。

网友L:
如果可能,使用STM32C0的硬件I2C外设,硬件I2C通常比软件模拟更稳定,尤其是在高速模式下。

网友M(2026-01-25):
核心原因是400K 速率下的时序裕量被耗尽,而非速率本身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