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用硬件CRC算Modbus校验,算出来值不对

楼主(2025-06-06):
直接用硬件CRC模块算Modbus RTU帧,结果总是不一致,难道算法不兼容?

楼主:
最好自己用软件调试过一次再移到硬件上。

网友A:
Modbus CRC是反序+异或,有点特别。

网友B:
STM32自带的CRC不能直接用在Modbus上。

网友C:
建议自己写个Modbus用的查表算法。

网友D:
你数据顺序是不是有点问题?

网友E:
看下是不是高低字节顺序搞反了。

网友F:
要先异或0xFFFF才能开始计算。

网友G:
我之前硬算也不对,还是软件靠谱。

网友H:
Modbus CRC是标准的0xA001多项式。

网友I:
STM32的CRC是32位的,Modbus只要16位。

网友J:
用的CRC校验位数是多少?

网友K:
硬件CRC模块与Modbus RTU的CRC-16算法不匹配。

网友K:
如果硬件CRC模块不支持自定义多项式,建议使用软件实现Modbus RTU的CRC-16算法。

网友L:
STM32F3的硬件CRC模块默认不支持Modbus RTU的CRC-16算法,或配置不正确。

网友M:
用软件实现CRC-16算法,简单可靠。

网友N:
如果硬件CRC模块支持自定义多项式,可尝试配置,但需注意兼容性。

网友O:
ST里面的CRC外设是CRC32-MPEG2算法,和Modbus-RTU的CRC16-Modbus算法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