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中颖 SH3673092.问题:板子上电后SH367309无采集数据。

楼主(2025-06-06):
1.方案:中颖 SH3673092.问题:板子上电后SH367309无采集数据。
3.数据:
dd = 0x0,data = 0xA0
Add = 0x1,data = 0xA1
Add = 0x2,data = 0x63
Add = 0x3,data = 0x52
Add = 0x4,data = 0x63
Add = 0x5,data = 0x34
Add = 0x6,data = 0xFF
Add = 0x7,data = 0x96
Add = 0x8,data = 0xD2
Add = 0x9,data = 0x7D
Add = 0xA,data = 0x4B
Add = 0xB,data = 0xE1o

网友A:
检查 SH367309 芯片的各个引脚是否正确连接。

网友B:
可能芯片模式配置问题。

网友C:
检查电路板上是否存在信号干扰源,如高频信号线、大功率器件等,它们可能会对 SH367309 的采集信号产生干扰,导致无法正常采集数据。

网友D:
检查寄存器设置。

网友E:
在采集模式下,ALARM 管脚为对外通讯管脚。可以将 ALARM 引脚配置为外部中断,下降沿触发,通过检测中断来判断数据采集是否完成。检查 ALARM 管脚的配置是否正确,以及中断服务函数是否正常运行。

网友F:
检查电源电路是否正常工作,电源电压是否在芯片规定的范围内。

网友G:
电源中的噪声和干扰可能会影响芯片的正常工作,导致无法采集数据。可以在电源输入端添加滤波电容等元件,减少电源干扰。

网友H:
TWI 通信线路是否正常,包括时钟线和数据线的连接是否正确,上拉电阻是否合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