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052的IAP功能

楼主(2025-06-06):
请教一下大佬们,有谁写过HC32F052芯片的IAP程序,或者有没有官方的关于F052的IAP例程?看了官方的L13x的例程,里面的芯片头文件定义与现在的F052差别还是蛮大的,按照例程改成F052的,测试不成功。

网友A:
HC32F052 的 Flash 起始地址为0x00000000,而非 L13x 的0x08000000,需确保 Bootloader 和 App 的地址无重叠。

网友A:
HC32F052 的 Flash 解锁密钥为0x00A55A01,与 L13x 不同,写错会导致无法擦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HC32F052 的 Flash 解锁密钥为0x00A55A01,与 L13x 不同,写错会导致无法擦写。

是的,这两款芯片寄存器差异蛮大的,很多地方要改。最后还是改成功了,能用了,后续再测试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