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控制专用MCU] 电机控制器硬件过流保护干扰如何处理

楼主(2025-06-06):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电机控制器硬件过流保护干扰如何处理,以我做了一款电动工具的板子为例,方案简单介绍一下:
       主控芯片:APM32M3514(Geehy M0+电机专用MCU)
       MOSFET:NCEP40T15GU(NEC 40V 150A N MOS)
       额定电压:DC21V,供电方式:锂电池
       控制电机类型:支持带传感(HALL)和无感方波(比较器方案)
       正常工作电流:小于80A
       过流保护:160A

      我们的软件工程师调试时,电机可以正常启停及正反转,过流保护也能正常触发,但是还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过流保护的触发电流好像不太准确。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做功率控制的,特别涉及到大电流控制是无法避免的存在,那么我们该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呢?从现象上看,确实是硬件的过流保护触发信号被干扰了,看上去好像是PCB LAYOUT没做好,PCB通过改板可以解决这个干扰问题吗?接下来我们一起分析该如何处理这个硬件过流的问题。
      1、硬件布局及走线。硬件干扰肯定会存在的,特别是在高频及大电流的环境下,干扰更加明显。我们可以通过包地,缩短采样回路、采用多层板、缩短信号线的长度等措施减小硬件的干扰。
      其实这种说法或者解决措施很多人都会说,具体到电路需要如何实现呢,有些时候因为电路的结构及产品设计需要,没办法保证所有这些电子元器件都放在一起。如果存在这样的情况,我们可以考虑以下处理方案:我们要分析哪个信号最容易被干扰,在这里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假设我们的控制板上有一个10mV的干扰信号叠加在10mV的采样信号上,这时我们测量到的信号可能会在0~20mV的变化,结果就是真实有效信号被干扰信号完全覆盖掉了。解决方案:微小信号走线尽量短,比如比较器输入信号(一般我们会采集电流采样电阻两端的电压信号比较)、运放的输入信号等,走线越短越好,通过比较器输出后得到的3.3V/0V的信号连接到APM32M3514过流保护触发脚上(MCU部分工作电平电压是3.3V),微弱信号经过运放放大后的抗干扰能力也会变强。
      经过比较器后的电平变成0V或者3.3V,把模拟量变成数字量,这时我们的信号再叠加10mV的干扰,不会对我们的控制有影响。
      2、硬件的滤波处理。干扰信号是那些没有用的,无规律的毛刺信号,我们可以通过电容把这些毛刺信号给吸收处理掉,但是电容的容量不能选择太大,容量过大真实的信号都会被吸收掉,产生效应延时,从而影响到过流保护触发的实时性。一般选用102电容比较合适(有些场合可以使用103)(RC滤波)。另外我们还可以增加一个大阻值的电阻(不能低于100K)对地吸收部分毛刺信号。通过这样的处理方式后,过流保护的输入触发信号会变更更加干净。
      3、软件的滤波。APM32M3514的BKIN可以配置滤波系数,滤掉部分毛刺信号,可以查阅芯片规格书了解芯片的内部滤波处理。
       总结一下:为了减小硬件过流的误触发,硬件设计时,微弱信号的走线要越短越好,增加硬件的滤波电路及软件滤波等手段可以防止过流保护误触发。以上是我个人对过流保护处理的一些常规手段,如果大家对这方面感兴趣的,欢迎补充完善。

网友A(2025-08-06):
我现在就遇到这个问题了,无感FOC控制,用的凌欧的MCU,高压加上PFC,一启动就硬件过流故障,测了一下过流输入竟然有200mv的毛刺信号,MCU内部比较器DAC才150mv,肯定会触发的,怀疑是开关电源初级和次级共地引起的,但是不共地又无法采相电流了,难搞,目前能想到的是把次级输出15V转5V的LDO换成DCDC芯片,板子布线重新布,尽量减小GND引起的干扰。

网友B:
我们主要代理极海电机控制芯片,能够提供技术支持
13632959974微信同

网友C(2025-10-07):
学习到了,硬件上两重滤波,软件上再来一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