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每日话题】超听话!超可靠!PSOC™ 4100T Plus给家电加智慧大脑

楼主(2025-06-06):
#每日话题#
2025年5月27日,英飞凌放大招,推出PSOC™ 4100T Plus MCU,搭载Multi-Sense技术,融合第五代CAPSENSE™、电感式传感和AI/ML驱动的液位传感,128K闪存和32K SRAM强势助阵。从冰箱金属触控秒变“黑科技”,到扫地机器人精准“嗅”水位,这颗“全能选手”以6500V静电保护和±1%振荡器精度,在潮湿高温下稳如泰山。想让家电灵敏又靠谱?快来调教这颗“触控魔法师”!

请大家思考以下关键问题:
1. Multi-Sense如何让金属触控“超听话”?抗噪声的“功力”有多深?
2. AI/ML液位传感有多“聪明”?能让洗衣机自己“喊”缺水吗?
3. 6500V ESD保护和±1%振荡器精度,咋让家电在潮湿高温下“超可靠”?
4. CAPSENSE™ Tuner和ModusToolbox™开发HMI,像不像给MCU装个“魔法棒”?
5. 未来HMI还能玩啥?PSOC™ 4100T Plus会变“空气触控大脑”吗?

欢迎大家从这些方向出发,回帖讨论:
  • 聊聊你会用PSOC™ 4100T Plus搞出哪些最“炫”HMI,比如冰箱触控秒变科幻片。
  • 比比Multi-Sense的“嗅觉”,液位传感在洗衣机里有多准?
  • 吹吹第五代CAPSENSE™的低功耗“神技”,跟老版本差几条街?
  • 脑洞大开:下一代HMI能干啥?PSOC™ MCU会让触控“飞”起来吗?

话题奖励:
1、凡有效参与话题讨论的回帖者均可获得100家园币奖励
2、抽取2位发表优质回贴的友友奖励500家园币——恭喜: @咕咕呱呱孤寡  @codingtuzi

活动时间:2025.06.06——2025.06.13

非常不错的话题

网友A:
采用包含CAPSENSE™、电感式传感和液位传感功能的Multi - Sense技术,可实现多种传感应用,如电容式传感能检测用户触摸或接近;电感式传感可用于金属表面触控;基于机器学习的液位传感可监测液体存在或液位;基于CAPSENSE™的悬浮触控可检测与表面有一定距离的手指触摸等,适合创建创新且对用户友好的接口

网友B:
思考问题:脑洞大开:下一代HMI能干啥?PSOC™ MCU会让触控“飞”起来吗?
下一代HMI能够隔空触控,能够将三维空间坐标进行精确识别和判断,虽然现在已经有了手势识别,但这还远远不够,因为目前的手势识别很多是基于AI模式来做的,这会占用大量的CPU算力,这是不值得的。为了实现三维空间坐标的识别和判断,这必然会在HMI的Sensor技术本身进行深挖掘已达到更理想的人机触摸,我们在空间上点一点就能实现多种多样的指令。

网友C:
比比Multi-Sense的“嗅觉”,液位传感在洗衣机里有多准?
目前的液位传感器大多是使用多个外置传感器的方式,MCU再去读取数据,多个的液位传感器放在不同的位置,实现不同的液位判断,在洗衣机的应用场景下,因为洗衣机内部环境复杂,潮湿,很容易损坏,更坏的代价很大。
英飞凌如果可以做到在洗衣机内部,通过单一传感器,并且保持其工作稳定,我相信其推出来应该会很受市场欢迎,在洗衣机场景、热水器场景,甚至水塔场景,都是好工具。期待看到其实际场景落地

网友D:
PSoC™ MCU 会让触控“飞”起来吗?
答案是:Yes, 它正在让触控“起飞” !
将单一触控升级为能感知电容、电感、液位、压力和温度的多模态感知;将机械按钮演进为支持滑动条、矩阵键盘及动态UI的全面屏交互;借助嵌入式AI将被动响应的触控界面赋予“洞察力”实现主动智能;并结合手势识别打破物理隔离,达成真正的**“零接触”操作**。PSoC™ 4100T Plus 正是这场变革的前沿,它不仅是一颗MCU,更像一个小型化的智能感知中枢,为家电厂商打开了通往“下一代HMI”的大门。

网友E:
6500V-ESD保护是一般器件无法比拟的,这样高可靠性器件值得大家为你点赞!

网友F:
英飞凌的 Multi-Sense 技术通过第五代CAPSENSE™技术,突破了电容限制,直接感应金属形变,抗干扰能力突出,适应各种复杂的环境,能让金属触控的场景应用稳定可靠,实现“超听话”。

网友G:
才32KB的SRAM啊,有点小啊。

网友C:
AI/ML液位传感有多“聪明”?能让洗衣机自己“喊”缺水吗?
目前洗衣机的加水程序很多是通过流量传感器,称重传感器,有些甚至是简单的IO传感器,英飞凌的这一款如果应用在洗衣机的场景的话,并且成本低廉的话,我想信对洗衣机行业是一个变革,可以很好的给洗衣机提供液位探测,实现洗衣机液位报警等功能。洗衣机内部的环境潮湿,不知道传感器是否吃得消?

网友H:
参与话题二:AI/ML液位传感有多“聪明”?能让洗衣机自己“喊”缺水吗?
早前接触到全自动洗衣机的水位传感器,第一种是电极式的,第二种是气囊压力式的,最近几年多见是采用计量式水表常用的流量传感器,不过这三种用在洗衣机里的传感器其表现优劣,相信接触过的坛友都心中有数。英飞凌推出的2AI/ML液位传感器则在兼顾测量精度和抗干扰性的同时,还将成本进行了一定的压缩,则对于日后全自动洗衣机类对液位有要求的家用电器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个人觉得英飞凌AI/ML液位传感器还可以在辅助重量传感器,使用机内MCU系统进行计算,自主选择洗涤用水量,如果再结合水质传感器对洗涤用水进行分析,便会进一步做到洗衣效果的干净程度和用水量节约。

网友I:
我们公司产品使用的液位传感器是基于距离检测浮球在浮杆上移动位置测量的结果,英飞凌的AI传感器能够控制高精度且灵敏度高,在传感应用方面非常具有代表意义性

网友J:
下一代HMI能干啥?PSOC™ MCU会让触控“飞”起来吗?
        下一代人机交互(HMI)技术正朝着多模态融合、智能化、沉浸式体验的方向发展,而英飞凌的PSOC™ MCU通过其高度集成的硬件与软件能力,为触控交互的“飞跃”提供了关键支撑。
        第五代CAPSENSE™技术:英飞凌的PSOC™ MCU(如4100T Plus系列)集成了先进的电容触控传感器,支持悬浮触控、手套触控、防水触控等功能。
      PSOC™ MCU正在重新定义触控HMI的天花板——通过硬件加速、AI本地化及高集成设计,实现“无感延迟、无限交互、无畏环境”的下一代体验。随着PSOC™ 6/7系列量产,触控技术将突破物理限制,真正“飞”入柔性电子、元宇宙接口等全新维度。

网友K:
点赞,提高智能化

网友L:
我来聊聊:下一代HMI能干啥?PSOC™ MCU会让触控“飞”起来吗?
1、我在前面参与了【英飞凌PSOC 4000T DIY】活动,可以说是收获多,感受到了英飞凌大厂的超级完善的文档,感受到了英飞凌大厂的超级完美的产品做工,感受到英飞凌大厂的帖心的技术支持,在我还没有进入开发的阶段就感受到了英飞凌是一家精心做产品的一种敬业心。
2、在参与【英飞凌PSOC 4000T DIY】活动中,零距离的体验了他的产品,我在使用中感觉到PSOC 4000T在触摸感应的强大力量,在传统的触摸按键,中他的隔空按键的距离是其它厂商不能比拟的。特别是他有非常简单的GUI的较调模式,让开发与调试变得如比简单。
3、在参与【英飞凌PSOC 4000T DIY】活动中,我体验了液位感应,相比传统的一些液体检测的方法,英飞凌提出了全新的实现方法,他的精度超出我的想象。
4、在【英飞凌PSOC 4000T DIY】能做出如此完美的产品,相信在PSOC 4100T plus会给大家带来更加强大的完美产品。在我的想像中,他可以给家电添加很多我们在以前只能想想的功能。
未来安装了PSOC™ 4100T Plus 的家电产品,会更懂用户的心!
比如,解放我们的双手,在厨房中,你可以用沾满油的手,无接触隔空操控抽油烟机的按键,手势控制抽风的大小等。
在洗衣机中,可以实现精准的水位控制,当然触摸控制功能按键那更不在话下,通过液位传感器,可以实时保护您的洗衣机,可能结合称重传感器,实现智能的节水、节能功能。而电容触摸按键,会延长洗衣机的寿命。
在一些小家电,电热水壳,可以能过液体检测防止干烧。除湿机,可以智能提示水满等。
可以说,英飞凌的PSOC™ 4100T Plus为你的想像提供了实现你的梦想的可能。可谓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英飞凌做不到的!

网友M:
英飞凌的PSOC™ 4100T Plus MCU,CAPSENSE技术一直是人机交互领域的标杆,第五代升级应该解决了传统电容触摸的痛点。Multi-Sense 多传感技术, 这是最大的亮点。它超越了传统的单一电容触摸检测, 是将多种传感模式结合或融合,提供更丰富、更可靠的环境信息。

网友N:
下一代HMI将提供更加智能、直观、安全、可靠的交互体验,而PSOC™ MCU通过其高性能、灵活性、低功耗和易于集成等特点,能够显著提升触控界面的响应速度和用户体验。因此,可以说PSOC™ MCU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让触控“飞”起来。
典型应用场景

‌领域‌
‌PSOC™解决方案‌
‌用户价值‌
‌智能家电‌4100T Plus的AI液位传感 + 金属触控洗衣机自动补水,冰箱金属面板精准触控
‌汽车HMI‌GEN8XL控制器支持OLED大屏+手套操作雨天/戴手套时流畅操控车载系统
‌工业控制‌多传感融合 + 边缘AI分析预测设备故障,减少停机损失
‌可穿戴设备‌
4000T的"Always-on"低功耗触控
耳机/手表续航提升,汗渍下无惧误触

网友O:
性价比是重中之重

网友P:
比比Multi-Sense的“嗅觉”,液位传感在洗衣机里有多准?
英飞凌的AI/ML液位传感技术完全有能力让洗衣机变得足够“聪明”,实现“自己喊缺水”。PSOC 4的AI/ML非接触液体感应技术,将传统“有无水”的二元判断升级为‌“水量-水质-液体类型”三维智能感知‌,再通过轻量化神经网络架构‌理解复杂环境、识别异常模式的能力,最终将“缺水”等关键状态信息通过本地或远程方式主动报告给用户或控制系统。这代表了液位传感从简单的开关检测向智能状态感知和预测的飞跃。

网友Q:
看了英飞凌关于第五代CAPSENSE的演示,不仅仅是低功耗方面的性能,节碳减排方面。我觉得更多是电感触摸技术可实现的潮湿触摸按键的准确识别,甚至是隔空按键的实现。在厨房,油烟较多,清理相对麻烦,而这电感按键技术完全解决了在厨房手湿或者插上沾油情况的操作弊端。

至于“空气控制大脑”,我倒是觉得不会,有点天马行空了

网友R:
HMI和英飞凌的第五代CAPSENSE简直绝配。
HMI的一个功能是界面,另一个功能便是人机交互。
如果操作人员的输入顺畅且准确,那人机交互界面HMI便成功了大半。
而另一方面,英飞凌的ModusToolBox又可以简化设计,让HMI的开发减负,加速项目总体进程。
无论是Uart还是I2C接口,都可以轻松连接。
还有低功耗加持,完全符合现代开发的理念

网友S:
老式的触摸按键必须要让器件连接在一起,比如连线或者弹簧。这就给面板的硬件设计上面带来了限制。
再加上贴膜是使用胶来粘贴,时间久之后,胶的粘性下降,贴膜就容易起胶,进水也就常见了,故障也随之而来。
英飞凌的CAPSENSE支持隔空触摸,从根本上解决了贴膜,解决了进水的问题。还可以做成金属拉丝效果,在颜值当道的当下,产品竞争力得多高啊

网友T:
话题:比比Multi-Sense的“嗅觉”,液位传感在洗衣机里有多准?
洗衣机作为一款常用的家电产品,基本功能已经不能满足生活水平的要求,更精密更个性化的需求越来越多。准确掌握洗衣的水位水温等对于洗衣效果和保护衣服很重要,英飞凌把更精密的传感器,应用于洗衣机产品,可以更大尺度上提升产品的竞争力。像41000#Tplus AI液位传感器,更是为智能家电助力,自动补水精确控制等功能得以轻松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