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控制专用MCU] 电机控制器故障排查小妙招

楼主(2025-06-09):
电机控制器开发过程中,避免不了烧板子发生,当我们的板子烧坏了,如果我们手上有足够多的设备是可以快速定位那个物料损坏。特别是我们调试高压的板子的时候,给有损坏器件的板子上高压,有可能出现炸管现象。 当我们手上只有有限的设备,有没有一些比较简单的手段能快速定位或者排查硬件的故障呢?其实还是有一些方法的,今天把这个方法整理一下,分享给大家。下面是我最近做的一些高压电机驱动板的模型,采用APM32F035+GHD1620T+功率管(MOSFET/IGBT)。
       从上面的高压电机模型可以看出,我们的马达既可以作为输出,也可以用作发电,当我们手动旋转电机时,这时候电机发电通过IGBT的本身的体二极管整流然后到给电解电容充电。
       假设我们的存在某个功率管被击穿损坏(比如Q3),这时我们手动旋转电机时,这时电机发电存在Q1-->Q3或Q2-->Q3的电流路径构成回路,于是电流就会流过电机线圈,有手动旋转电机会有卡顿感觉(这个跟电机发电有关)或者不够丝滑感觉。我们可以通过旋转电机法来快速确认板子的功率管是否损坏。
      采用旋转电机法排查驱动板的功率管是否有损坏,确实能快速确定板子是否有功率管损坏,但是也存在弊端,就是无法定位那个管子损坏。为此,我也给大家介绍另外一种方式,就是直流电源供电法,采用这种方法需注意直流电源电压不能太高,需做好限流处理,把电流限制在功率管能承受的电流以内(一般采用几十或几百mA就可以了)。
      采用这种直流稳压电源按照上述的接法,两两接通,电流会经过体二极管给电容充电,整个回路相当于电源串联两个二极管给电容充电,然后我们把二极管的压降及功率管及回路总电阻算进去,即可得到最大的充电电流。稳定后,直流电源显示电流为0A。当存在功率管损坏时,这是稳压电源两端连接在一起,这时电源的电流会一直存在,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也可以快速定位功率管是否有损坏。通过极性对调、两两接通就可以快速定位哪个功率管损坏。
      无论是旋转电机法还是直流输入法,只能用于功率管是否损坏的快速定位,缺少设备的条件下可以使用,但这种方式也存在一定的弊端,比如我们的gate driver GHD1620T 或者我们的F035芯片损坏时,可能就没办法排查出来。

网友A:
唉,学术不精。一直不敢碰高压呀!
话说,MOS管击穿了,直接测量不是可以测量出来是否短路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