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50.00元(功能说明)
[APM32E0] 基于APM32E030解读APM库的高速时钟配置

楼主(2025-06-25):
#技术资源# #申请原创#
每一家MCU厂家的SDK写法和寄存器功能都有所不同,如果不熟悉的话就会配置错误,导致MCU运行不稳定。
接下来就已APM32E030的手册和SDK,解读下高速时钟的配置和相关注意事项。
实现了解MCU的高速时钟要先看下用户手册。
高速时钟源分内部时钟源和外部时钟源:
内部时钟源
内部时钟包含 HSICLK(高速内部时钟信号)和 LSICLK(低速内部时钟信号)。
HSICLK 时钟信号由内部 8MHz 的 RC 振荡器产生。不同芯片的 RC 振荡器频率不同,且同一颗芯片随着温度、电压的变化也会存在差异;每个芯片的 HSICLK 时钟频率在出厂前已经被厂家校准到 1%(25℃、VDD=VDDA=3.3V)
外部时钟源
外部时钟信号包括 HSECLK(高速外部时钟信号)和 LSECLK(低速外部时钟信号)。
外部的时钟源有两种:
⚫ 外部晶体/陶瓷谐振器(常规的无源晶振)
⚫ 用户外部时钟(有源晶振或者是其他芯片提供的时钟)
从E030的用户手册可以看出,E030的最大主频也就是SYSCLK最大是72Mhz。系统时钟源可以从HSECLK(外部时钟的时钟),PLLCLK(PLL的时钟)、HSICLK(内部8M时钟)这三个中来选择。
HSECLK的输入时钟范围是4~32Mhz,可通过PLL的分频器和倍频器配置成PLL最大72M主频。
HSICLK的时钟频率是8M,并且需要固定2分频到PLL的倍频器,最大16倍频,所以最大主频只能配到64Mhz.

系统时钟会再经过AHBPSC和APBPSC分频配置后到各外设。其中TMR的时钟需要注意,所有 TMRxCLK(定时器时钟)频率分配由硬件按以下 2 种情况自动设置:
⚫如果相应的 APB 预分频系数是 1,定时器的时钟频率与所在 APB 总线频率一致。
⚫否则,定时器的时钟频率被设为与其相连的 APB 总线频率的 2 倍

具体的寄存器在用户手册中,主要是时钟控制寄存器 1(RCM_CTRL1)和时钟配置寄存器 1(RCM_CFG1),具体功能可以查看用户手册。

除了RCM相关的寄存器,还有Flash的等待周期与预取使能与时钟相关需要注意。
理论部分主要就这些,更详细的建议查看用户手册,接下来是代码的相关部分。
芯片上电实现会运行到启动文件,初始化完中断向量表后会进入到SystemInit()函数进行默认的时钟初始化。
在SystemInit()函数中会复位时钟相关的寄存器,然后进入SystemClockConfig();进行默认的时钟初始化。
SystemClockConfig()会根据宏定义来进行时钟初始化。
SDK默认配置的是8M外部无源晶振,配置主频72M。
如果需要配置更低的主频,可以直接通过选择不同的宏定义来直接切换。

如果使用的外部高速晶振是其他频率,比如4M、12M、16M等,就不能直接修改宏定义来配置主频,还需要做如下修改。
1、将HSE_VALUE改成实际的晶振频率,例如使用12M晶振就修改成
  1. #define  HSE_VALUE  ((uint32_t)12000000)

2、修改PLL倍频系数寄存器PLLMULCFG=4,对应数据手册可以看到是6倍频12M*6=72M

如果产品应用对时钟精度要求不高,想不接外部晶振,使用内部晶振倍频到64M的操作。
1、屏蔽默认的使用外部晶振的宏定义
2、编写如下使用内部晶振的时钟初始化函数,在main函数中调用
void SystemClock_HSI_PLL_Init()
{

                RCM_Reset();

    /* Enable HSI */
    RCM_EnableHSI();

            /* Wait until HSI is ready */
    while (RCM->CTRL1_B.HSIRDY** == RESET);

                FMC_EnablePrefetchBuffer();

                FMC_SetWS2();

                RCM_ConfigAHB(RCM_SYSCLK_DIV_1);

                RCM_ConfigAPB(RCM_HCLK_DIV_1);
      /*  SYSCLKFreq = (HSI * 16) / 2 */
    RCM_ConfigPLL(RCM_PLL_SEL_HSI_DIV2, RCM_PLLMF_16);

    /* Enable PLL */
    RCM_EnablePLL();
    while (RCM->CTRL1_B.PLLRDY** == BIT_RESET);
    /* Selct PLL as Sysclk */
    RCM_ConfigSYSCLK(RCM_SYSCLK_SEL_PLL);
    while (RCM->CFG1_B.SCLKSWSTS != 0x02);
}
如果想要在程序运行中切换主频频率,比如将外部晶振72M的配置切换到36M
void SystemClock_HSE_PLL_Init()
{

            uint32_t i;
    /* Select HSI as System Clock at first */
    RCM_ConfigSYSCLK(RCM_SYSCLK_SEL_HSI);

    /* Disable PLL */
    RCM_DisablePLL();

    /* Wait until Pll is ready */
    while (RCM->CTRL1_B.PLLRDY** == SET);

   RCM_ConfigHSE(RCM_HSE_OPEN);

    for (i = 0; i < HSE_STARTUP_TIMEOUT; i++)
    {
        if (RCM->CTRL1_B.HSERDY**)
        {
            break;
        }
    }
                    if (RCM->CTRL1_B.HSERDY**)
    {
                FMC_EnablePrefetchBuffer();

                FMC_SetWS2();

                RCM_ConfigAHB(RCM_SYSCLK_DIV_1);

                RCM_ConfigAPB(RCM_HCLK_DIV_1);
    /* Config PLL source and multiplication factor
        SYSCLKFreq = (HSE * 6) / 4 */
    RCM_ConfigPLL(RCM_PLL_SEL_HSE, RCM_PLLMF_9);
    RCM_ConfigCLKDIV(RCM_CLK_DIV_2);

    /* Enable PLL */
    RCM_EnablePLL();
    while (RCM->CTRL1_B.PLLRDY** == BIT_RESET);
    /* Selct PLL as Sysclk */
    RCM_ConfigSYSCLK(RCM_SYSCLK_SEL_PLL);
    while (RCM->CFG1_B.SCLKSWSTS != 0x02);
                }
                else
                {
                /*可增加HSE启动失败的处理程序*/
                }

}
如果要知道系统现在的时钟配置是多少,可以参考SDK中的RCB-->RCM_ClockSwitch 例程
  1.     /* Initiatate the usart */
  2.     APM_TINY_COMInit(COM1);

  3.     printf("sysSource = %s ", RCM_SYSCLK_SEL_TAB[RCM_ReadSYSCLKSource()]);
  4.     printf("sysClock = %" PRId32 "\r\n", RCM_ReadSYSCLKFreq());
使用串口来打印当前时钟配置,注意这个打印是基于HSE_VALUE与实际相符的情况才是准确的,需要注意核对。
int main(void)
{
    APM_TINY_LEDInit(LED2);
    APM_TINY_LEDInit(LED3);
    APM_TINY_PBInit(BUTTON_KEY1, BUTTON_MODE_EINT);
    APM_TINY_PBInit(BUTTON_KEY2, BUTTON_MODE_EINT);
    APM_TINY_COMInit(COM1);

    ClockOutputInit();
    printf("sysSource = %s ", RCM_SYSCLK_SEL_TAB[RCM_ReadSYSCLKSource()]);
    printf("sysClock = %" PRId32 "\r\n", RCM_ReadSYSCLKFreq());

                SystemClock_HSE_PLL_Init();
    for (;;)
    {
        Delay();
        APM_TINY_LEDToggle(LED2);
    }
}
这是启动文件不初始化时钟,在main中配置64M主频的测试结果

@bestchao :嗯嗯
@21小跑堂 :这个很专业了
APM32E030的时钟系统解读,通过时钟树搭配代码,详解单片机的时钟系统。

网友A:
文章写得还是蛮全的。
要是当时我学习的时候有人这么讲一下,可以节省不少不少的时间呢!
现在我的项目里面已经把system_init.c给删了,自己把这部分实现划到BSP里面了。

网友B:
还别说,经过楼主这么简单的串讲下来,这时钟树明白多了。
谢谢 楼主

网友C:
楼主,看时钟树里面有systick的8分频,楼主这个要怎么配置啊?

网友D:
我一直使用官方的时钟初始化的代码,也没有自己修改过。
确实是一上电就跑到最大主频。

网友E:
arm内核的应该都是这个样子的启动顺序吧

网友F:
好像跟STM32F030不兼容,能兼容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像跟STM32F030不兼容,能兼容就更好了

是兼容的哦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好像跟STM32F030不兼容,能兼容就更好了

可以的吧,而且他们家我记得也有F030的系列,跟st完全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