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C语言的“未定义行为”是什么?

楼主(2025-06-08):
未定义行为指代码可能产生不可预测结果(如数组越界访问)。例如:

c
int a[5];
a[10] = 42; // 未定义行为,可能崩溃或覆盖其他内存

网友A:
你定义了一个5个数的数组,然后放到第10,肯定是不行的啊

网友B(2025-08-28):
C 语言的 “未定义行为” 指标准未规定的代码执行结果。如数组越界访问、指针操作不当、整数溢出等。此类行为可能导致程序崩溃、结果异常或安全漏洞,且在不同编译器、平台上表现不一,需避免以保证代码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