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C语言中的“结构体”与“联合体”

楼主(2025-06-06):
  • 结构体(struct):组合不同类型数据(如学生信息)。c

    struct Student {

        [color=var(--code-keyword-color)]char name[[color=var(--code-constant-color)]20];

        [color=var(--code-keyword-color)]int age;

    };

  • 联合体(union):共享内存空间(如解析二进制数据)。c

    union Data {

        [color=var(--code-keyword-color)]int i;

        [color=var(--code-keyword-color)]float f;

    };

网友A:
联合体的所有成员共享同一块内存空间,因此联合体的大小等于其最大成员的大小。
修改一个成员会影响整个内存块,其他成员的值也会发生变化。

网友B:
结构体变量可直接赋值(拷贝所有成员),但需注意指针成员的深拷贝问题(若成员是指针,需手动复制指向的内容)。

网友C:
编译器会根据成员的类型自动调整存储位置,使每个成员的起始地址满足其对齐要求

网友D:
联合体适合节省内存或解析二进制数据,但必须严格控制成员访问,避免数据覆盖。

网友E:
结构体和联合体的命名应清晰,注释需说明成员含义,避免复杂嵌套导致维护困难

网友F:
结构体适合组织关联数据,但需注意内存对齐带来的空间浪费。

网友G:
联合体的所有成员共享同一块内存,每次只能存储一个成员。修改一个成员会覆盖其他成员的值

网友H:
联合体只能初始化第一个成员,其他成员的初始值是未定义的。

网友:
它们的核心区别在于内存布局:结构体的成员独立存储,而联合体的成员共享同一块内存。

网友I:
使用联合体时应特别注意类型安全,避免数据解释错误或程序崩溃。

网友J:
C语言中,结构体(struct)和联合体(union)是两种重要的自定义数据类型,用于组织和管理数据。

网友K:
结构体的成员按照声明的顺序存储在内存中,但编译器可能会根据成员的数据类型和对齐要求在成员之间插入填充字节,以满足特定的对齐规则。

网友L:
结构体成员的作用域与结构体变量绑定,外部无法直接访问

网友M:
注意结构体的总大小可能大于各成员大小之和,因为编译器会在末尾添加填充以满足对齐要求。

网友N:
使用结构体指针时要注意内存泄漏和野指针问题。

网友O:
结构体赋值(struct1 = struct2)是浅拷贝(直接复制内存内容)。若成员包含指针,需手动实现深拷贝。

网友E:
结构体可以逐个成员初始化,也可以使用初始化列表一次性初始化所有成员。

网友P:
结构体是多个不同类型数据的集合,每个成员拥有独立的存储空间,适用于组织相关但独立的数据。

网友Q:
联合体的内存布局和字节序可能因平台或编译器不同而不同,需避免直接依赖具体实现

网友R:
支持初始化列表,未显式初始化的成员可能包含随机值。

网友S:
联合体的所有成员共享同一块内存空间,同一时间只能存储一个成员的值。

网友E:
结构体中可定义位段(bitfield),用于节省空间。例如:struct { int a:3; int b:2; }。
位段的内存分配依赖于编译器,可能存在跨平台兼容性问题,且不允许取地址或直接用scanf输入

网友T:
结构体和联合体的成员若未显式初始化,值可能是不确定的,需先赋值再使用

网友U:
联合体的所有成员共享同一块内存空间,因此联合体的大小等于其最大成员的大小。
同一时间只能存储一个成员的值,访问其他成员会导致未定义行为。

网友V:
结构体可以包含其他结构体作为成员,形成嵌套结构。

网友W:
结构体指针可以用于动态分配内存,使用 malloc 和 free 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