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C语言的“静态类型”与“强类型”

楼主(2025-06-10):
C语言是静态类型语言(变量类型在编译时确定)和强类型语言(不允许隐式类型转换)。例如:

c
int a = 5;
float b = a; // 允许(显式转换)
char c = a;  // 警告:可能丢失精度

网友A(2025-08-28):
C 语言的 “静态类型” 指变量类型在编译时确定,且不可更改(如 int 变量不能存字符串);“强类型” 指不同类型运算需显式转换(如 int 与 float 相加需强制转换),不允许隐式跨类型操作,两者共同保证类型安全,减少运行时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