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干货] RJ45千兆PoE传输 × RJ45的浪涌保护方案 × RJ45中性盐雾测试-沃虎电子

楼主(2025-06-06):
一、千兆以太网供电 (PoE)原理
  • 1.千兆以太网供电 (PoE) 接口 – 技术、信号

以太网供电 (PoE) 通常适用于最大供电电压为 57 VDC 且用户侧功率高达 73 W 的系统。开启时电压 > 42 V。正常运行时电压在 36 至 57 V 之间,典型值为48V
然而,PoE 有不同的功率等级,其名称或缩写也有所不同:
  • ·IEEE 802.3af (PoE) 提供 15 W 输出功率,或在终端设备上提供高达 12.95 W 的功率。
  • ·IEEE 802.3at (PoE+) 提供 30 W 输出功率,或在终端设备上提供高达 25.5 W 的功率。
  • ·IEEE 802.3bt (4PPoE) 提供 90 W 输出功率,终端设备最高可达 71.3 W。
  • ·IEEE 802.3bu (PoDL) 适用于单对以太网

表  1: Overview of the most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 data of the Ethernet standards and the associated classes

PoE 系统包含供电设备 (PSE) 和受电设备 (PD,负载),建议最大电缆长度为 100 米。由于导体横截面积小、电缆长度长且系统电压低,电缆中存在显著的功率损耗,这可能导致系统效率低下。例如,在 Class 4 等级下,PD 可承受 25.5 W 的功率,在 100 米长度下,线路环路电阻最高可达 12.5 Ω,允许的最大电流为 600 mA。
这导致电缆中功率损耗高达 4.5 W,效率仅为 82%!
PoE 已在 IEEE 802.3af-2003 标准(IEEE 802.3-2005 第 33 节)或 2009 年更新版 IEEE 802.3at 中进行了规范。根据系统的不同,会采用不同的供电技术。
·数据对:通过初级线圈和次级线圈的中间抽头对供电;
·空闲对:通过空闲Pin脚的接线组直通或变压器隔离供电;
在传统的 10BASE-T 和 100BASE-TX 以太网中,四对线对中只有两对用于数据传输。另外两对空闲的线对可用于 PoE(供电)。数据通过一条路径传输,电力通过另一条路径传输,这对应于“空闲对供电”。PoE 刚推出时,它是最安全的方式(见表 2上),即通过一根线缆同时传输数据和电力。

表 2:10BASE-T、100BASE-TX 和 1000BASE-T(千兆以太网)以太网电缆中的线路配置

对于 1000BASE-T(千兆以太网),所有四对线均用于数据传输。此时,数据和电源通过相同的线对传输(见表 2下),因此这相当于“数据对”。这种方法在这里是可行的,因为对于通过双绞线电缆的以太网,差分数据传输通过每对线进行,并通过变压器去耦。信号传输本身与非 PoE 传输没有区别;数据速率和信号幅度相同。

表 3:上电顺序及相关电压范围

  • 2.千兆以太网接口,带 PoE 接口结构

符合 IEEE 802.3at 标准 (PoE+),受电设备 (PD) 功率高达 25.5 W。图 1 显示了 PoE+ 系统的基本电路。

图 1:符合 IEEE 802.3at 或 PoE+ 的系统基本电路

直流电源和负载连接可从 PSE 和 PD 侧变压器的中心抽头获取。每对线对通过中心抽头以共模方式工作,作为直流电源(正极或负极)的一侧,因此需要两对线对才能完成电路。直流电源的极性并不重要,因为整流在受电设备 (PD) 侧进行。受电设备必须使用以下两对线对中的一对进行供电:备用线对 4-5 和 7-8,或数据线对 1-2 和 3-6。

3.上电过程、PoE检测
PSE(供电设备)供电前,必须先对终端设备进行分类。这样可以避免对不支持 PoE 的终端设备造成损坏,并通过对 PD(受电设备)进行分类,将 PSE 提供的功率限制在必要的范围内,从而最大程度地减少损坏。PSE 的电源使用分类电流和低电压来确定终端设备是否支持 PoE 供电,以及它属于哪个类别。因此,根据终端设备的不同,电源和终端设备之间需要进行信息交换(握手过程),终端设备据此传达其 PD 类别。为了在第一步中区分支持 PoE 的终端设备和不支持 PoE 供电的终端设备,PoE 电源中使用了一种基于电阻发现是否支持POE供电的方法。支持 PoE 的终端设备配备一个包含无源元件的输入电路,用于此目的。PSE 电流源会使用测量电路检查该 PD 电路的内阻。如果电阻在 19 kΩ 和 26.5 kΩ 之间,且线路电容 ≤ 150 nF,则电源激活。在第二个检测阶段,将确定性能等级(表 1)。在此阶段,PD 会逐渐升高电压,直到其发出信号指示其属于 802.3af 标准中定义的四个性能等级中的哪一个。然后,系统会提供正确的电源。此检测过程总共需要大约一秒钟。为防止损坏终端设备,一旦 PD 从 LAN 中移除,PSE 就会自动关闭相关端口的电源。图 2 以图形方式显示了上电过程,表 3 显示了上电步骤、相关过程和电压范围。

图 2:PSE 和 PD 之间操作的上电序列

表 4 显示了等级的细分(根据表 3 进行分类),以及检测或分配等级所需的 PSE 和 PD 之间的环路电流范围。
灰色线(即中间值)被分类系统忽略。

表 4:等级划分(根据表 3 分类)以及 PSE 和 PD 之间环路电流的相应必要范围;忽略中间值;分类电流 = 通过 PD 的定义负载电阻

802.3bt (PoE++) 于 2018 年 9 月引入了两种新的 PoE 类型(Type 3 和 Type 4)以及四个附加等级。该标准完全向后兼容之前的 PoE 标准,可以与较旧的 Type 1 和 Type 2 设备顺利配合使用。输出功率提升至 90 W - 100 W,电流为 600 mA - 960 mA。在这种情况下,电源需要全部四对线对,以限制线路损耗。为了降低 PSE 和 PD 之间的线路损耗并实现高数据速率,对线缆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概述如表 5 所示。

表 5:PoE 标准概述,包括每个端口的相关功率、使用的线对和电缆类别

二、RJ45的浪涌保护方案
RJ45模块用于物理(PHY)芯片之间的互连,如图1所示,RJ45有两种组合形式,一种是分立式,网口变压器和RJ45连接座是分开的,另一种是网口变压器和RJ45集成在一起。

图1:RJ45两种主要形式

以分立式RJ45的百兆网电路做个说明,如图2所示为典型百兆,以太网电路

Bob Smith电路

Bob Smith电路,用于提高网络信号的传输质量和减少干扰设计。其主要作用如下
1)共模抑制
Bob Smith电路为信号线上的共模噪声,提供了一个低阻抗的回流路径
2)阻抗匹配
为实现良好的阻抗匹配效果,减少回波干扰,次级线圈中间抽头一般会经由75Ω电阻后下拉接地。
3)浪涌防护
浪涌防护分为共模防护和差模防护,按照IEC61000-4-5雷击浪涌要求,共模要求4KV,差模要求2KV。

共模防护

信号线上的浪涌泄放路径:RJ45→变压器→中心抽头→75Ω电阻→电容→地;这条路径中的变压器、电阻、电容需要都能抗住4KV浪涌冲击;
NC线上的浪涌泄放路径:RJ45→75Q电阻→电容→地:要求电阻和电容能抗住4KV浪涌冲击
PS:对于RJ45未使用的引脚,也必须接上Bob Smith电路,以达到信号阻抗匹配,抑制对外辐射干扰。

差模防护

如上图所示的差模浪涌泄放路径,要求网络变压器本身能抗住2KV浪涌,同时差模会经过变压器耦合到PHY一端,因此要求PHY端能抗住2KV冲击,通常会在数据线上靠近PHY放置双向TVS器件或其他防护措施。

RJ45保护电路
户外以太网容易遭受雷击,雷击浪涌产生的电压和过电流会损坏以太网相关器件。因此有些应用会对RJ45接口做额外的雷击防护。如下图所示,增加陶瓷气体放电管、ESD和TVS器件,初级线圈和次级线圈不能共地,中间需要有隔离区,PCB禁止覆铜,信号地和sheild需要加磁珠。

三、RJ45连接器中性盐雾测试与镀金要求关系分析
1.RJ45连接器盐雾测试核心要求
中性盐雾测试(NSS)作为评估RJ45连接器环境适应性的核心手段,其测试时长与镀金参数直接决定了连接器在含盐潮湿环境中的可靠性表现。根据国际标准GB/T 10125及ASTM B117,RJ45连接器的盐雾暴露时间需结合应用场景严苛程度分级设定,并关联特定的镀金层结构要求:
消费电子/普通商业应用:工作环境腐蚀风险较低,镀金层厚度需≥0.5μm,镍底层厚度≥3μm。此配置需通过24-48小时盐雾测试,要求测试后接触电阻变化≤20%,镀层表面无基材腐蚀(允许轻微变色)。

工业控制/户外设备:面临温湿度波动及化学污染,镀金层需提升至≥1.0μm,镍底层≥5μm。测试时长延长至48-96小时,要求192小时后功能电阻仍保持稳定。

汽车电子/海洋设备:需耐受除冰盐、高盐雾等极端腐蚀,采用复合镀层(如镍+钯+金)或金层≥1.5μm。测试要求通过96-240小时严酷验证,部分场景需叠加CASS(铜加速醋酸盐雾)测试。

判定失效的核心指标包括:电气性能(接触电阻增幅>20%)、机械完整性(镀层剥落或起泡)、基材腐蚀(铜合金可见绿锈)。例如工业级RJ45在96小时测试后若出现接触电阻突变,表明镍阻挡层失效导致底层铜腐蚀扩散。

2.镀金参数与盐雾耐久性的量化关系
2.1 金层厚度与孔隙率的抗腐蚀机制
镀金层的防护效能并非线性增长,其抗渗性取决于厚度与孔隙率的平衡。当金层<0.3μm时,电镀结晶不连续形成密集孔隙,盐雾中的Cl⁻离子可穿透至底层镍/铜界面引发电化学腐蚀。厚度提升至0.5μm以上时,孔隙率显著降低;当达到1.0μm时,孔隙率可控制在≤5个/cm²,腐蚀风险大幅下降。但金层过厚(>2.0μm)将增加成本且可能因内应力导致脆性开裂。

镀金工艺缺陷的典型影响:

杂质污染:有机杂质(如添加剂分解物)造成金层发花,金属杂质(Fe²⁺、Cu²⁺)使电流效率下降,导致镀层疏松多孔。

电流密度失准:振幅设置错误或振动电镀参数失调,导致局部结晶粗糙(目视发红),加速盐雾渗透。

镀液老化:长期使用后钴/镍离子浓度波动,改变硬金(Au-Co/Au-Ni)合金比例,降低致密性。

  • 2.2 镍底层的关键作用
    镍层在镀金结构中承担双重角色:机械支撑层与腐蚀阻挡层。当厚度≥3μm时,可有效阻隔铜基材与金层的离子扩散;提升至5μm以上时,即便金层存在微量孔隙,镍的钝化特性仍能延缓基底腐蚀。中性盐雾测试表明,无镍层的镀金铜合金在24小时内即出现红锈,而含5μm镍层的样品在96小时后仅边缘轻微变色。

表:RJ45连接器镀金参数与盐雾测试表现的对应关系

  • 3.盐雾测试条件对结果的关键影响
    3.1 温湿度与沉降量控制
    盐雾腐蚀本质是电化学反应,温度每升高10℃,反应速率提升2–3倍。标准NSS测试要求恒温35±2℃,若偏差至40℃,96小时测试等效实际腐蚀量可达168小时。沉降量则需严格控制在1.0–2.0ml/80cm²·h,沉降不足会低估腐蚀性,而过高则导致液膜增厚加速氧扩散腐蚀。

    • 3.2 盐水浓度与pH值
      NaCl浓度需维持5%(质量比)以模拟真实海洋大气。浓度>5%时,氧溶解度下降反而降低钢铁腐蚀速率;但对铜合金,腐蚀速率持续递增。pH值则是敏感性参数:当pH从7.0降至3.5(如因CO₂溶入酸化),腐蚀速率激增7–8倍。故测试中需每日监控pH,并用NaOH/HCl调节至中性。

      • 3.3 样品放置角度
        RJ45连接器若水平放置(0°),上表面盐雾沉降量为垂直放置时的1.8倍,导致过度腐蚀。依据GB/T 2423.17,推荐30°倾斜放置,使腐蚀分布更贴近实际工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