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如何让ARM半托管在STM32CubeIDE上工作

楼主(2025-06-07):
正在学习《掌握STM32》一书,测试其中的例程但我卡在ARM半托管部分。我已经测试了很多语句和函数,不知道如何让printf()重定义在uart3上

网友A:
要让ARM半托管在STM32CubeIDE上工作,主要涉及配置半主机模式、重定向printf函数到串口以及处理相关依赖

网友B:
半主机模式是ARM Cortex-M设备的一种调试机制,允许通过仿真器将目标板的输入输出重定向到PC主机

网友C:
printf语句处设置断点,验证半主机模式下输出是否正常

网友D:
FreeRTOSConfig.h或启动文件中检查堆栈大小配置,确保主任务和中断任务有足够的堆栈空间

网友E:
半主机模式脱离仿真器后,程序需切换为通过串口通信,否则会因等待主机响应而卡死

网友F:
确保系统时钟和DAC时钟正确配置,避免因时钟错误导致外设访问异常。

网友G:
STM32CubeIDE默认支持通过ST-LINK的SWO接口进行半主机调试

网友H:
在调试配置中,确保使用ST-LINK作为调试器,并启用Semihosting选项

网友I:
脱离半主机模式后,需将printf输出重定向到串口

网友J:
半主机模式依赖仿真器资源,实际运行时需确保代码不依赖主机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