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进行DAC初始化出现Hardfault错误

楼主(2025-06-07):
我使用STM32F103RC控制器,当我在STM32CubeIDE中的主函数内的任何位置执行DAC初始化时,出现hard fault错误
int main(void)
{
HAL_Init();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SystemClock_Config();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GPIO_Init();
MX_DMA_Init();
MX_RTC_Init();
MX_DAC_Init();
MX_I2C1_Init();
MX_SPI2_Init();
MX_USART1_UART_Init();
MX_USART2_UART_Init();
while(1)
{
// application level logic
}
}

为什么我在其他外设初始化之间执行DAC初始化时会获得硬故障处理程序

网友A:
在使用STM32F103RC控制器时,如果在主函数中执行DAC初始化导致Hard Fault错误,通常是由于内存访问越界、堆栈溢出或外设配置错误引起的

网友B:
递归过深、局部变量过大或中断嵌套导致堆栈空间不足

网友C:
确保系统时钟和DAC时钟正确配置,避免因时钟错误导致外设访问异常。

网友D:
在Hard Fault断点处,查看LR寄存器的值

网友E:
外设初始化错误,比如DAC或其他外设的配置参数错误也会报错

网友F:
HardFault_Handler中,通过PC寄存器值反汇编找到出错的指令地址。

网友G:
如果引脚未正确配置为模拟模式,可能导致硬件冲突

网友H:
DAC可能使用DMA传输数据,如果DMA配置错误,会触发Hard Fault

网友I:
确保DAC引脚在MX_GPIO_Init()中被正确配置为模拟模式

网友J:
Hard Fault错误通常由内存越界、堆栈溢出或外设配置错误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