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低功耗模式下串口还能不能收数据啊

楼主(2025-06-07):
L052用STOP模式后,串口直接就失联了,中断也不进,是不是还得额外配置啥?

网友A:
建议用逻辑分析仪看波形,能省不少排查时间。

楼主:
我之前也遇到这个,得用唤醒引脚配合USART唤醒中断。

网友B:
L0的STOP模式对串口挺挑的,建议试试STOP2。

网友C:
看看有没有打开USART的Wakeup功能,不然收不到。

网友D:
电源管理部分坑还挺多,官方例程也不够清晰。

网友E:
有没有试过用LPUART?那玩意儿据说低功耗下好用些。

网友F:
中断优先级没设置错吧?我之前因为这调了一下午。

网友G:
试试用外部中断唤醒再启串口?

网友H:
串口如果没唤醒源,进了STOP就废了。

网友I:
有时候HAL库那部分配置隐藏得挺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