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用Cube生成的代码总觉得有点多余

楼主(2025-06-07):
F0用Cube配置完GPIO和时钟后,代码一堆,我想自己清清爽爽写一版,值吗?

网友A:
你要是自己手写GPIO,代码能短一半。

网友B:
是的,初始化那部分真是啰嗦到不行。

楼主:
我后来干脆直接用寄存器写,清爽多了。

网友C:
小项目的话,Cube生成的代码太臃肿。

网友D:
有些函数你根本没用,它也会自动加上。

网友E:
要不你试试LL库?比HAL轻量多了。

网友F:
我一般生成一次,然后精简一遍。

网友G:
自动代码方便是方便,就是不够干净。

网友H:
有时候还藏BUG,自己写反而稳。

网友I:
Cube适合入门,后期建议自己写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