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打算搞个简易bootloader,怎么开始合适

楼主(2025-06-07):
F103上想加个UART升级功能,第一次做bootloader,有啥简单实用的思路?

网友A:
启动文件别忘改跳转地址。

网友B:
我用103搞过,先从串口跳转逻辑写起。

网友C:
Flash分区是关键,先规划好空间。

楼主:
要小心不能把bootloader自己擦了。

网友D:
跳转到APP前得关中断,我一开始就忘了。

网友E:
看看ST AN4854,挺适合入门用。

网友F:
搞个指令接收机制,然后接收固件。

网友G:
我加了个校验功能,不然老刷坏。

网友H:
最好APP段要能判断是从boot跳来的。

网友I:
USART + Ymodem传输可以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