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Timer跑着跑着就不准了,这正常吗

楼主(2025-06-07):
配置了定时器跑周期任务,但几个小时后就慢了点,是我哪里设置错了?

网友A:
用LPTIM会不会更稳点?

网友B:
G4的定时器挺准的,可能是时钟源问题?

网友C:
看一下有没有从内部HSI切到外部HSE?

网友D:
你定时器是跑PWM还是中断?

楼主:
时间越久越不准可能是累积误差。

网友E:
如果用了分频器,建议调整数值。

网友F:
我之前用了系统时钟,温漂影响还挺大。

网友G:
有个叫Clock Drift Compensation的东西了解下?

网友H:
或者试试硬件触发,稳定很多。

网友I:
看看是不是Timer被重启了中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