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USB虚拟串口总断连,一点也不稳定

楼主(2025-06-07):
用F0的USB CDC功能跑PC通信,老是连着连着就掉线,感觉不是供电问题。

网友A:
把USB中断优先级调高试试看?

网友B:
这芯片USB确实有点敏感,线材换过没?

网友C:
我加了个ESD保护后就好多了。

网友D:
看看供电电压稳不稳,有时候是供电问题。

网友E:
是PC端提示断连吗?还是单片机没反应?

楼主:
ST的USB驱动不是太稳,有时候需要重枚举。

网友F:
有时候是PC休眠影响的,Win10特有问题。

网友G:
可以试试加个watchdog防止程序卡住。

网友H:
DFU模式试过吗?会不会是固件问题。

网友I:
插口焊接也要注意,我吃过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