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想让板子断电记住上次状态,有啥推荐方案

楼主(2025-06-07):
掉电后希望能恢复上次的几个变量值,L151这类芯片该用备份寄存器还是Flash?

网友A:
电池供电能撑多久也要算进去。

网友B:
我用备份寄存器记住几个变量,挺省事。

网友C:
Flash也能存,但寿命有限得控制次数。

网友D:
看你变量更新频率高不高,低就写Flash。

网友E:
你要不整颗EEPROM?

网友F:
L1系列备份区域容量不算小,够用了。

楼主:
看是否支持掉电唤醒,配合效果更好。

网友G:
用CRC校验保存的数据保险一点。

网友H:
Flash要注意不能跨页写,否则很慢。

网友I:
RTC+备份寄存器,是我最常用的方案。

网友J(2025-08-04):
掉电后要读数据只能是非non-violate存储,L151有内置EEPROM,他比flash读写方便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