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PWM调亮LED有点顿,不够平滑咋办

楼主(2025-06-07):
PWM呼吸灯测试时感觉亮度变化有点突兀,调了频率也不太理想,是调光算法问题?

网友A:
你要不试试软PWM?CPU空闲就好。

网友B:
你现在的PWM频率多少?太低肉眼能看出来。

网友C:
用正弦或者gamma表映射一下。

网友D:
调光算法得优化,线性亮度不适合眼睛。

网友E:
可以用TIM配DMA自动更新CCR值。

网友F:
逐渐调CCR,不要一步步跳太大。

网友G:
看下驱动芯片,有时候限流电路干扰。

楼主:
频率至少2kHz起步,才不会闪。

网友H:
如果MCU资源够,直接用三角波也不错。

网友I:
改成对数调光效果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