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PI主从配好却老收不到东西

楼主(2025-06-07):
401做主机连一个外设SPI,从机就是没反应,时序和极性看了好几遍也没发现问题。

网友A:
尝试单步调试,看收发状态。

网友B:
时钟极性和相位对了吗?最容易出错的地方。

网友C:
确认下片选有没有一直拉低。

网友D:
SPI是全双工,要发数据才能收。

网友E:
收不到可能是主机没发送数据。

网友F:
波特率太高也可能导致丢包。

网友G:
用逻辑分析仪看最清楚。

网友H:
配合DMA试试,更省心。

楼主:
注意MSB/LSB模式,有时候不匹配。

网友I:
别忘了主从必须同一个时钟速率。

网友J:
时序都没有问题的话,那就要看一下传给外设的命名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