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RTC时间自己在变,越跑越不准

楼主(2025-06-07):
F0的小芯片RTC跑几天后就对不上实际时间,是不是内部RC太不准了?

网友A:
用NTP或串口定期对时也能凑合。

网友B:
看下RTC用的是LSI还是LSE?LSI偏差大。

网友C:
F0的内部时钟确实不怎么准。

网友D:
最好接个外部32.768k晶振。

网友E:
我每次都得手动校时,麻烦。

网友F:
如果RTC用作时钟,建议定期同步。

网友G:
校准寄存器调过吗?能改善一点。

网友H:
看下晶振附近有没有干扰。

网友I:
你供电是不是不稳?RTC对电压挺敏感。

楼主:
F0芯片RTC偏差10秒/天不稀奇。

网友J:
内部RC当然不准,看数据手册,常见的内部RC最好的也只能达到±1%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