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5] 启动速度怎么比想象的慢不少

楼主(2025-06-07):
上电到主循环跑起来大概过了几百毫秒,有啥办法能提速点?

楼主:
最好先搞个最小工程试下启动时长。

网友A:
启动阶段是不是有Flash校验啥的?

网友B:
看看是不是HAL_Init里跑了太多初始化。

网友C:
启动文件里默认开了一堆模块。

网友D:
CubeMX生成代码初始化挺拖时间的。

网友E:
你是开了Debug模式?断点多也会慢。

网友F:
我用U5跑裸机就快,HAL项目慢一拍。

网友G:
看看有没有在初始化阶段用到printf。

网友H:
系统时钟一开始可能没切换成功。

网友I:
跳转逻辑搞复杂了也影响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