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32V307如何打开零等待功能,以及如何修改大小

楼主(2025-06-07):
在试用CH32V307时,看是否能开启零等待功能提升单片机的运行速度,因此咨询各位大佬如何使能以及如何修改大小

网友A:
您好,关于CH32V307,其FLASH大小为480KB,分为零等待区域和非零等待区域。FLASH、RAM大小可配置,如下图,具体可参考CH32V307数据手册。以256K FLASH + 64K RAM为例,当FLASH大小配置为256KB时,零等待区域大小即256K,剩余480-256为非零等待区域。关于FLASH、RAM的配置,在工程ld文件中可配置,如下图,注意下载时MCU配置要与ld文件中配置一致。数据手册:
https://www.wch.cn/downloads/CH32V307DS0_PDF.html

好的,多谢

网友B:
零等待是CPU内部的FLASH操作,这个是不能改变的吧

网友C:
零等待功能确实可以提升单片机的运行速度,你可以尝试查阅CH32V307的官方手册,里面应该有详细的配置步骤。

网友D(2025-08-02):
零等待功能的设置依赖于 Flash 访问时序的配置寄存器,在 CH32 系列 MCU 中,一般通过修改 FLASH->ACTLR 或相关 Flash 延时寄存器实现。

网友E:
老哥 二楼说的很清楚了,看你怎么配 配多大就是0等待

网友F(2025-09-24):
修改大小可能是指修改时钟频率或内存大小。对于时钟频率,你需要在RCC配置中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