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专区] 【AT-START-M412测评】熟悉的AT,全新的电机

楼主(2025-06-23):
#申请原创#
本贴持续更新中,正在打板测试电机。
    首先感谢21ic平台和雅特力的支持,提供了这次测评的机会,让我进一步了解到国产芯片的崛起。    今天测评的这款开发板是AT-START-M412,以AT32M412CBT7芯片为中心,外设配置LED灯,按钮,和ArduinoTM Uno R3扩展接口。此开发板自带嵌入式调试/烧录工具AT-Link-EZ,不需接入额外开发工具即可对芯片调试使用。具有ARM Cortex®-M4内核的32位微控制器AT32L021的高性能及低功耗特性。话不多说快进到开箱,一整个惊艳:

再来一个高清效果图(图片来源于21ic电子网):

1.生态和工具
    关于雅特力的相关介绍和资料获取方式,以及各种工具的安装和使用,在之前的测评文章中都有比较详细的介绍,这里就不展开叙述。可以参考之前的文章:https://bbs.21ic.com/icview-3416916-1-1.html

    今天测评的AT-START-M412开发板所有工具资料都可以通过链接https://bbs.21ic.com/icview-3442040-1-1.html获取下载,划重点:开发板都开源啦!!!

开发板是AT-START-M412,所以在Work Bench中要选择AT32M412CBT7

2.硬件资源:

  雅特力科技AT32M412(M:Motor)电机专用系列ARM®Cortex®-M4微控制器,高达180MHz的CPU运算速度,内建单精度浮点运算单元 (FPU)与数字信号处理器(DSP),多达128KB闪存(Flash)和16KB SRAM,启动程序代码区(28KB)除可作启动加载程序(Bootloader)外,也 可一次性配置成一般用户程序和数据区,达到128+28KB存储器的最大空间使用,另有1KB OTP数据存储空间。片上集成丰富的外设资源, 包含2个USART、1个CAN、2个I²C、2个SPI/I²S、6个16位通用定时器(包括1个用于电机控制的PWM高级定时器)、2个基本定时器、和1 个低功耗ERTC,同时还拓展了2个采样率高达2.5Msps的12位18通道高速ADC、2个6位DAC、2个比较器(CMP)和4个运算放大器(OP)(支 持PGA模式),多达46个快速GPIO端口。片内提供多数外设之间丰富的互连功能,使得AT32M412系列产品特别适用于电机驱动应用。
  AT32M412可运行于工业级温度范围-40~105°C,供电电压2.4V至3.6V。并因应多样的内存使用需求,提供一系列芯片供选用,其系列 产品间引脚兼容,便于在不同性能等级的产品应用中提升效能和开发效率。可广泛适用于家电设备、工业设备、逆变器等电机(Motor Control)或电源应用场景。

满满的一页总有一个适合你。雅特力的sLib安全库,硬件CRC校验都很不错,做安全可靠的产品必不可少。

在来看看开发板的整体布局和功能模块:

AT-Link-EZ是开发板自带嵌入式调试/烧录工具,不需接入额外开发工具即可对芯片调试使用(AT-Link-EZ为AT-Link简易版,不支持离线模式)。相当于把调试烧录工具集成到了开发板上,上手更快,无需一堆先缠在一起,无数个条线占用电脑接口。只需要有一根type-C数据线就可以完成烧录和调试。

主控MCU外围电路,实现最小系统。

电源外围电路,提供了LDO电压转换和LED和按键等外设。

排针排母将IO引出方便拓展使用,足够的灵活方便。

雅特力家族有很多款mcu型号,每一款都有属于自己的名字,今天的主角AT32M412CBT7就是其中一员:电机专用,M4内核,48pin,128K闪存存储器(Flash),16KB随机存取存储器(SRAM),LQFP封装,-40℃~105℃。

可以根据封装和Flash大小选择合适的型号:

3.上电运行

    按照下面的顺序配置AT-START-M412板,开始启动应用:

1. 检查板上跳线位置:JP1选择GND;
2. 用一根USB线(Type-A转Type-C)连接AT-Link-EZ到PC,通过USB连接器CN6给板子供电。LED1(红)恒亮,3个LED灯(LED2到LED4)开始轮留闪烁。之前我以为不同的开发板出厂时的固件是不同的。这次的AT-START-M412上电的程序和之前测评的AT32L021开发板都是一样的程序。

3. 按用户键(B2)后,3个LED灯闪烁频率改变。

因为在转换.gif动图时设置的原因,看起来两个速度差不多,实际在使用过程中是很明显直观的。

4. 首次插上电脑时电脑端会自动安装驱动。

肉眼更明显直观。再做进一步开发前,需要先了解开发板的跳线帽,0Ω电阻作用,便于更好的去测试性能。

  • 电源和电源选择     AT-START-M412的5 V电源可通过USB线接上AT-Link-EZ上的USB连接器(CN6)来提供,或者通过一个外部的5 V电源(E5V)提供所需的5 V电源。这时5 V电源通过板上3.3 V电压调节器(U2)提供微控制器及外设所需的3.3 V电源。 J4或J7的引脚5V也可用作输入电源,AT-START-M412板子必须由一个5 V供电单元供电。 J4的引脚3.3V或J1和J2引脚VDD也直接用作3.3 V输入电源,AT-START-M412板子也可由一个3.3 V供电单元供电。 注意: 除非5 V通过AT-Link-EZ上的USB接口(CN6)提供,否则通过其他供电方式AT-Link-EZ并不会被供电而无法使用。 当另一个应用板连接到J4,引脚5V和3.3V可用作输出电源;J7引脚5V可用作5 V输出电源;J1和J2引脚VDD可用作3.3 V输出电源。
  • IDD     当跳线JP3 OFF(符号为IDD)配合R13 OFF,允许连接一个电流表来测量AT32M412CBT7的功耗。   JP3 OFF,R13 ON AT32M412CBT7上电。(出厂默认设置,JP3插头未上件。)  JP3 ON,R13 OFF AT32M412CBT7上电。  JP3 OFF,R13 OFF 必须连接一个电流表来测量AT32M412CBT7的功耗。(如果没有电流表,那么AT32M412CBT7不能被供电。)
  • 编程和调试:开发板上已集合雅特力AT-Link-EZ编程和调试工具,使用者即可对AT-START-M412板上的AT32M412CBT7进行编程和调试。AT-Link-EZ支持SWD接口模式, SWO调试,并支持一组虚拟串口(VCP)与AT32M412CBT7的USART1_TX/USART1_RX(PA9/PA10)对接。 关于AT-Link-EZ的操作、固件升级、和注意事项等详细信息,请参考AT-Link连接器用户手册。 开发板上的AT-Link-EZ这部分的PCB可以折下,与AT-START-M412分离。此时AT-START-M412仍可通过CN2接口(出厂未上件)与AT-Link-EZ的CN7接口(出厂未上件)对接,或与另一支AT-Link对接,而实现继续对AT32M412CBT7的编程和调试。
• 启动模式选择     在启动时,通过对启动配置可以选择三种启动模式中的一种。BOOT0引脚启动后作PF11用。
  • 外部时钟源
  • HEXT时钟源

有三种硬件方式设置外部高速时钟来源:
  • 板上晶振(出厂默认设置) 板上提供一8 MHz晶振作为HEXT时钟源使用。硬件设置必须为:R9和R10 ON,R11和R12 OFF。
  • 来自PF0外灌 外部振荡从J2第5脚灌入。硬件设置必须为:R11和R12 ON,R9和R10 OFF。
  • HEXT不使用   PF0和PF1作为GPIO使用。硬件设置必须为:R11和R12 ON,R9和R10 OFF。

  • LEXT时钟源
有三种硬件方式设置外部低速时钟来源:
  • 板上晶振(出厂默认设置) 板上提供一32.768 kHz晶振作为LEXT时钟源使用。硬件设置必须为:R5和R6 ON,R7和R8 OFF。
  • 来自PC14外灌 外部振荡从J2第3脚灌入。硬件设置必须为:R7和R8 ON,R5和R6 OFF。
  • LEXT不使用PC14和PC15作为GPIO使用。硬件设置必须为:R7和R8 ON,R5和R6 OFF。

0Ω电阻

4.数据备份
养成一个好习惯,在进行新的开发任务前,对原有的数据进行备份。因为没有出厂程序源码(功能很简单,仅作演示示范),所以可以先读取原有程序进行备份。将type-c数据线连接电脑和开发板,电脑的设备管理器中会出现一个名为“USB串行设备”的串口名称,这个就是开发板上的AT-Link-EZ所生成的VCP虚拟串口。

打开Artery_ICP_Programmer工具,点击连接,如果是首次连接,可能存在AT-Link固件等级过低,升级就可以了。
连接成功后会显示当前连接的芯片型号,AT-Link-EZ固件号等信息,选择合适的读取大小读取存储器数据,当出现一连串的0xFF时就已经读取完所有字节了。可以导出.bin文件保存。

5.功耗测试
  可通过官网https://www.arterytek.com/cn/product/AT32M412.jsp下载BSP,提供了丰富的例程可以参考。在BSP的文件夹中找到at_start_m412_Example_list.htm,双击就会在浏览器中显示所有例程的分类和信息简介。

6.电机演示

可通过连接 https://atkap.arterytek.com/cn/support/motor_control.jsp?index=1下载AT32 Motor Monitor Program电机监控上位机软件,可即时监看电机运转参数/状态与动态显示响应波形,并可线上调适相关控制参数。

7.感想与总结

网友A:
这个活动力度很大啊,我看好多人都拿到了开发板。

网友B:
感谢分享详细的测评!AT32M412CBT7的性能参数确实很吸引人,特别是对于电机控制应用来说,这些特性能够提供强大的支持。期待看到更多关于这款开发板的实际应用案例。

网友C:
感谢分享这么详细的测评!AT32M412CBT7的性能和功能确实让人印象深刻,特别是它的电机控制能力。期待看到更多基于这款芯片的项目和应用。

网友D:
感谢楼主的详细测评,AT32M412CBT7的性能确实强大,特别是对于电机控制应用来说,这些特性真的很吸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