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数字电路里分析是否存在竞争冒险的疑问

楼主(2025-06-07):
数字电路里分析是否存在竞争冒险的疑问
根据逻辑函数式判断是否存在竞争冒险现象,是假设输入变量每次只有一个 改变状态时,只要输出的端的逻辑函数在一定条件下能化成Y=A+A'或Y=A.A'就可判定存在竞争冒险现象,为什么能化成这两个函数表达式就能判断存在竞争冒险呢?

网友A:
看上很好理解,输出包含了同一个信号和它的反相信号,这两个信号很难保证同时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