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凌欧 hd303 想用rst 用作输出,上电100ms后 配置成io口,我要如何配置。

楼主(2025-06-07):
凌欧 hd303  想用rst 用作输出,上电100ms后 配置成io口,我要如何配置。

网友A:
复用成IO后就不能外部触发复位了

网友B:
配置成复用IO就可以了,不过RST信号复用后,就不能外部复位了。

网友C:
配置对应的寄存器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配置对应的寄存器就可以

非常感谢

网友D:
没这样用过呢,重定义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