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技术N32G032R8L7的低功耗与RTC闹钟定时唤醒问题

楼主(2025-06-07):
使用N32G032R8L7这款MCU做项目时,总是遇到进入STOP低功耗模式之后无法唤醒的问题,测试RTC实时时钟为正常的。
要实现正常的将MCU从STOP低功耗模式进行RTC定时唤醒的操作,应该怎么配置?求助大佬们

网友A:
无法唤醒应该还是配置有问题,把代码发上来看看吧。

网友B:
肯定是能够唤醒的,检查一下你的代码配置吧。

网友C:
可以先仿真看下相关外设对应的寄存器的值,比如RTC定时到了的时候,寄存器值是否有变化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