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芯片远程下载网口程序开发

楼主(2025-06-07):
这两个芯片(ATSAME70Q21A和ATSAM3X8EA),目前通过烧录器下载,但只能现场更新程序,目前需解决现场有七八十个控制器,通过传统方式到现场升级十分麻烦,希望实现网口在线升级。当前调试器多接目标板 SWD 接口,无法直接通过以太网口调试,虽可让客户接网线,但调试器软件中也无直接利用以太网升级设备固件的功能。是否可利用芯片的 IAP(在线应用程序升级)功能,通过网口进入芯片的 bootload(引导加载程序),将更新的 bin 文件经网口传输给芯片,芯片内固件把 bin 文件更新到 Flash 中。想了解芯片如何利用网口接收数据,实现数据接收后擦除 Flash 并写入新数据 。

网友A:
你这个,应该看看ota的实现。可以从这两个芯片官方(ATSAME70Q21A和ATSAM3X8EA)问问,有没有网口ota的例子。搞情况后,移植过来。ota套路一般是  bootloader, +应用代码1,应用代码2,在正常运行应用代码1,2中一个。如果运行应用代码1,通过网口,将服务器的数据,cp到应用代码2位置。完整后,标识好下次运行应用代码2.重启后,让bootloader跳到应用代码2. 这个网口更新过程,可以做一个定时查询你公网服务器代码有没有更新。有更新,就从应用代码更新。从设备发起, 因为内网设备,对外不可见。应该。

网友A:
感觉你可以问问ai。

网友B:
这种M系列的芯片,很少有从网口起动的 BOOTLOAD,可能问问你供应商的技术支持。
我觉得,最好的方法,就是在自已的BOOTLOAD里增加网口升级功能,这样可以通用,灵活性也大。
技术细节可以加我QQ 3928842544

网友C:
你这个叫ISP,不叫IAP。芯片ROM自带的boot几乎就没有支持网口烧写的。自能自己开发boot做IAP,但前提是你每个设备要要先用调试器烧仔鸡的bo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