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如何恢复u盘数据?推荐七个各具优势的方法

楼主(2025-06-07):
U盘, COM, ps, 4G, gp

在日常使用电脑和存储设备的过程中,我们常常会遇到U盘数据丢失的情况。可能是误删除操作,比如在清理文件时不小心将U盘里重要的数据删掉;也可能是 U 盘感染病毒,病毒破坏了数据的存储结构;又或者是U盘出现物理损坏,像接口松动、内部芯片故障等。但是,不管是哪一种方法导致的问题,都是需要您在第一时间执行恢复的操作。那么,如何恢复u盘数据呢?请不要有过多的担心,下面就来推荐七个各具优势的方法,一起来看下吧。

如何恢复u盘数据

方法1、停止使用设备

在发现U盘数据丢失后,要立即停止对U盘进行新的写入操作。因为一旦有新的数据写入U盘,就很可能会覆盖原来丢失的数据,导致这些数据无法再被恢复。例如,当你误删了U盘里的文件后,千万不要再往U盘里复制新的文件进去。从专业的角度来看,只要原始存储的位置没有被覆盖,那么后续可以执行恢复的方式还是蛮多的!

停止使用设备

方法2、系统历史版本

接下来,可以利用系统自带的功能尝试恢复数据。以Windows系统为例,它有“文件历史记录”功能。如果之前开启了该功能并且对 U 盘数据进行了备份,那么就可以通过这个功能来还原丢失的数据。具体操作是在“控制面板”中找到“文件历史记录”,然后按照提示进行还原操作。不过,这个方法也是有局限性的。想要这个方法能够奏效,就必须提前开启历史版本的功能,否则效果是比较大的。